楼主(2012-06-21):
如题,公司用了一套Rockwell AB 的 PLC,老外设备带的,但是老外不提供T形图,因此设备动作的逻辑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不是学自动控制专业的,也不知道怎么调取梯形图,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说明书什么的,或者各位给说说怎么操作,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啊。。。。。。。。。。。
不能直接调出来么?

网友B:
需要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电脑

直接用PLC监控操作用的人机界面的那台电脑可以调出来么,里面好像装了RSLinx Class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电脑

能说说怎么用么?

网友C:
设备供应商没有提供原始程序,你就是把梯形图上载上来,也不是很容易看懂的。应该问他们要带注解的梯形图程序。
你能提供CPU的型号吗?这样的话别人才能知道这个PLC用什么软件和编程电缆。

网友D:
上载需要确认老外没有加密且要有要注释,否则想分析原理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供应商没有提供原始程序,你就是把梯形图上载上来,也不是很容易看懂的。应该问他们要带注解的梯形图程序。
你能提供CPU的型号吗?这样的话别人才能知道这个PLC用什么软件和编程电缆。

CPU是compactlogix 1769 L32E,当时不知道是谁签的合同,现在老外就是不给,我也是刚毕业没多久,现在让我弄这个,哎,之前完全都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E:
AB的软件都是英语的,很难懂,本人学习了二年多也没学会多少,但是用起来比S7的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供应商没有提供原始程序,你就是把梯形图上载上来,也不是很容易看懂的。应该问他们要带注解的梯形图程序。
 你能提供CPU的型号吗?这样的话别人才能知道这个PLC用什么软件和编程电缆。

CPU是compactlogix 1769 L32E,当时不知道是谁签的合同,现在老外就是不给,我也是刚毕业没多久,现在让我弄这个,哎,之前完全都没接触过这个。。。。。。

使用软件RSlogix5000,串口编程电缆应该是1747-CP3,你购买时再确认一下电缆型号,没有用过,查了资料得知。

网友F:
1769-L32E是带以太网口的,用网线即可上传。你需要三个软件RSlogix5000,并且版本要与PLC里的程序一致,rslinx,用于连接PLC和编程软件。三言两语说不清,去罗克韦尔官网查资料去吧。

网友G(2012-08-15):
引用 网友E:
AB的软件都是英语的,很难懂,本人学习了二年多也没学会多少,但是用起来比S7的好用
现在有中文软件!

网友H:
compactlogix 1769 L32E 这个PLC本身带有通讯端口还是ethernet

网友I:
哎  AB的 就是麻烦 官网 还都英文的  好多资料也英文的  老外的设备 还贵   调试的 还牛的 不行

网友J(2013-01-07):
软件 RSLOGIX5000,可以直接上传,这款PLC还米有加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