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卡住了

楼主(2012-06-21):
今天上午收了一台星河3.7KW,380V变频器,型号:SD-5L4T0037G
回来接上线就报OCU,说明书上说是硬件过流PWM输出被封锁!
按恢复建,短路,都不能!
茫然,去网上找厂家,一直没找到!
哪位大师有什么本领帮帮小弟!
谢谢啦!

网友A:
就是深圳传动之星品牌变频器

楼主:
也没找到传动之星啊,是不是关门啦!
恢复不到出厂设置就无法工作!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能恢复出厂值的。得先解除严重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