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如何解决色标传感器在生产线中,色标折射的问题?如果产生色标折射,对生产线会产生动作误差。

网友A:
用的传感器是什么牌子的?他的测试距离?和有效范围?有时候调整下传感器预测是物体之间的距离,是否能使信号可靠呢?

楼主:
用的SICK的传感器。距离大概2MM吧。

网友B:
调节传感器的角度就可以完美解决色标折射的问题

网友C:
按照4楼的说法调整一下角度试试吧 ,检测距离才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