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电风扇电机电容接法
      电风扇就是一个单相交流电动机,利用电容移相来得到旋转磁场,使电机转动,带动风叶旋转产生风。

电风扇调速

      电感器调速,即用串联在电机回路的铁芯电感的不同电感量(它是通过串联电感【调速器就是一个多抽头的感】改变通过电动机的电流。电流变小时,产生的磁场减弱,对转子导线的作用力也就小,转子就转的慢。 ),包括外置电感和利用电机主线圈的不同抽头(它的原理是:由于电源的频率是固定的(50Hz),而电机工作时电机的定子磁极对数越多则转速越慢,所以通过改变电机工作时定子的磁极对数,就可以改变转子的转速。) ,原理是一样的。
  另有一种,主要用在吊扇上,与调光台灯一样,用的是双向可控硅。利用可控硅的导通角不同,对交流电的半周期导通时间进行调节,达到改变电机工作电压的目的,可以实现无级调速。效率高,体积小;但会对电源产生大量谐波,干扰收音机等工作。
      电风扇常见故障:
电风扇的电机只听见呜呜作响不转,是什么原因?
有几种可能:
1.起动电容坏了,若没有其它问题,拨一下叶片就会转,电容坏了换一个即可;
2.轴承卡死,要清洗轴承并润滑即可;
3.电机线圈一相断路,还有一相通电,所以有电流的声音而不能转动,要修理电机或者换新电机。
电风扇突然间停掉,这一般是什么引起的?
1、电风扇突然停止工作,除了定时器、电源线路供给的问题外,2、还有可能是有的电风扇里装有保险丝,它熔断了也就会使电路不通而不工作的。3、还有如果在运行中停掉了但电机还在“嗡---”响,那有可能是电动机的绕组(线圈)发生了断线故障(一般是“烧断”的),4、如果运行时正常,但在停机后再开机却不转了,并且电动机有“嗡---”声,而用一细物(比如铁丝、细木条之类的物品)拨一下扇叶就可以转,但转速较慢,那有可能是电扇的启动电容坏了,如果拨了也还不转,那就有可能是电动机的启动绕组的线圈烧断了。
开到高速扇叶缓慢转动,电机也响,会是什么原因?
产生你说的这个现象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一是轴承缺油了,由于电动机轴承缺少润滑,它的运行阻力加大,所以只能在高速挡时转动,并且转速也可能下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电风扇的电动机部分外罩打开,在电动机轴两端盖上穿过轴的轴承孔内滴入优质机油直到加足、向外渗油为止,这样再装好外罩,恢复原样,然后通电试机。还有一种情况,那是电风扇电动机是有启动电容的那种,也有可能这个电容的容量减小后引起的运转无力;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只要按电容的标称值重新买一个(即按原样买),按原来的接线进行更换后就应该会正常了。一般情况下,在经过第一个加油处理的措施后仍不能正常工作的,再那第二个办法进行更换电容,如果这样做后还是不能恢复正常工作的,那肯定是电动机的绕组(线圈)出了故障了,不更换电动机的话,就必须重新绕制电动机线圈才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电风扇转一会儿就不转了电机发热严重.还有一点就是当它要停的时候它有时转一下停一下.到一点都不转
这个现象如果说“再次启动后”转速没有发现明显变慢,那么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由于风扇电动机轴缺少润滑而导致的,你可以将电动机转子拆下后用汽油擦洗转轴和其轴承(必须注意安全),然后再轴承(现在一般都是带有毛毡“外填充物”的铜套轴承,称为“自润滑”轴承)的毛毡处注满(见到有油将溢出而不滴落为止)优质机油(可用摩托车夏季用润滑油),然后按原样妥善装好电动机,(需注意电动机轴与两轴套的“同心度”,否则有“卡滞”现象),这样就应该排除故障了.
   单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
单相异步电动机,如图所示。它有主绕组A1-A2,副绕组B1-B2+电容C组成。
分布特点:在空空间互差90º。
设流过主绕组的电流为Ia,流过副绕组的电流为Ib。一般情况下,工作绕组的匝数多,电感大,是感性负载,那么Ia在相位上滞后电源电压。

  如图所示,因为Ib比Ia超前90º,这样在定子里就产生了旋转磁场,其旋转磁场为顺时针方向。
       那么我们要实现反转,只要让Ib滞后于Ia 90°(或者换句话说,让Ia超前Ib 90°)。要实现这个很简单,只要ib翻转180°(或者ia翻转180°)就能实现了。
起动绕组中串有电容,适当选取电容值,就可以使起动绕组为容性负载,那么Ib在相位是超前电源电压。只要我们选择合适的电容,就可以使Ib超过Ia 90°。
  那么如何实现Ib翻转180°(或者Ia翻转180°)呢?我们从它的接线图上可以看出,实际上主绕组同副绕组是接在同一个电源上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电压是同相位的。那要是我们把主绕组的L接A1 N接A2换一下,改成L接A2 N接A1,副绕组不变,维持L接B1 N接B2。那么主绕组的电压和副绕组的电压就有180°的相位差,也就是说主绕组的电流也翻转了180°。这时我们就实现了Ib滞后于Ia 90°(或者换句话说,让Ia超前Ib 90°)。旋转磁场的方向为逆时针。实现了反转。
备注:实际应用中单相异步电动机有3种引线方式:
       1.   4个抽头(也就是主绕组和副绕组分别引出接线头)这种情况下只要将主绕组或副绕组任意一副反接就可以实现反转了(是任意一副哦,两副一起换就又正转了)
        2.    3个抽头的(它的电容是外置的,在电机内部已经将主绕组和副绕组的一端并掉了)假设公共端为1,接电源.2 3分别是主副绕组的一端,如果电容串接在2是正转,则电容串接在3为反转.(这种电机的主副绕组是对称的,匝数、线径是一样的)
        3.   2个抽头的,不能实现正反转互换。(当然拆开内部,重组另外一回事)

网友A:
图上哪了,没有图

网友B:
今天还处理了一个吊扇,启动绕组断了

网友C: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D:
嗯,学了这个可以去街边收电风扇进行修理,修好了再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F:
正准备给风扇换个电容

网友G(2013-07-09):
楼主,你的图在哪里

网友H: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水都赚不到喝。

网友J:
写的太多,电扇是单向电机,调速也就是绕组多几个抽头,电风扇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