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最近,我公司出现一件怪事,就是三相交流管道套丝机,有时出现反转,但是在起动时用手盘动一下,它又能正常正转。请哪

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是220v的吧,查下启动绕组或电容

网友B:
有缺相了,检查一下电源或电机绕组。

网友C:
应该是缺相了,赶快查一下,免得烧电机。

网友D:
如楼上几位所说,可先看看电源有不有缺相。

网友E:
如果缺相电机就不转了。可能是按钮开关的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都不是,我已检查过了

楼主:
我用的是断路器开关,来控制电源

网友F:
我遇到一种情况和你相似,电机烧一组绕组可以暂时使用!

网友G:
电机内部断线

网友H:
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期待中。

网友I:
8楼说的正确,电机一相绕组损坏。这种情况在电机负载很小的时候是可以起动的。比如砂轮机等,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出和绕组正常时的区别的,起动时转速很慢。你调一下相序,如果无论怎么调始终就是一个方向,就可以断定绕组损坏了。

网友J:
电机拆开看看

网友K: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应该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L:
除了缺相了就是电机断了一相, 反正到最后只有2相使能在电机上。

(电机转子内部铝条断了很多的也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