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用PLC控制3个霓虹灯HL1、HL2、HL3,工作过程如下:
1、HL1灯亮1S;                  2、HL1灯暗,HL2灯亮1S;
3|、HL2灯暗,HL3灯亮1S                 4、3个灯全暗3S;
5、HL1,HL2,HL3闪烁(要求亮1S灭1S)闪烁10次
6、反复循环,两个按钮控制,一个控制开,一个控制机关

网友A:
应该不是很难啊,这种小练习很多书上都有啊~~!虽然我没用过西门子的,但是应该使用数据移位来完成会简单点~!

网友B:
用四个计时器
T1延时1S断开,去控制HL1;
T2在T1的基础上延时1S,去实现第二步;
T3在T2的基础上延时1S,去实现第三步;
T4在T3基础上延时3S,去实现第四步;
至于第五步,你先作个闪烁的标志位,就很好实现啦,不过得用一个计数器
呵呵,别忘了用后一步去复位前一步哟,祝你好运!

楼主: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M0.0
LPS
AN     T37
=      M0.1
LPP
AN     T42
TON    T37, 10
Network 3
LD     T37
LPS
AN     T38
=      M0.2
LPP
TON    T38, 10
Network 4
LD     T38
LPS
AN     T39
=      M0.3
LPP
TON    T39, 10
Network 5
LD     T39
LPS
AN     T40
=      M0.4
LPP
TON    T40, 30
Network 6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N    M0.4
O      M0.5
AN     C0
LPS
=      M0.5
AN     T42
TON    T41, 10
LPP
A      T41
TON    T42, 10
Network 7
LD     T41
EU
LD     M0.4
CTD    C0, 10
Network 8
LD     M0.1
O      T41
=      Q0.0
Network 9
LD     M0.2
O      T41
=      Q0.1
Network 10
LD     M0.3
O      T41
=      Q0.2
这是我自己编的,但是有错误,求各位帮忙找下错误,谢谢!

楼主:
我自己找到了,把网络二改成
LD     M0.0
LPS
AN     T37
A      C0
=      M0.1
LPP
AN     T41
TON    T37, 10

网友C:
类似步进条件转移的用步进写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