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英文版wincc k6.0.2.0版下的项目,用到中文版wincc6.0 sp3下,是否需要移植?或者只需要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就可以了?
wincc6.0 sp3与cpu317通过以太网连接的通讯,是否需要安装SIMTIC NET?我没有装此软件,电脑上能ping到cpu,就是wincc与cpu通讯不上,与没装SIMTIC NET有关吗?可以保证cpu端设置肯定没有问题。
wincc是不是带一个工具,能把当前使用的项目存为一个映像,然后把这个映像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上,用另一台电脑上的wincc将其转换后就可使用?这个操作具体怎么实现的?
wincc激活的画面有没有这种情况:未与cpu通讯时,有些特定的画面显示不出来,一旦通讯成功,这些画面就能显示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可编程TPAC(Touch PAC,触摸面板PAC)已经形成了工控H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s,人机界面)的一种标配,大多工控人员将HMI仅处于组态层次,而斯科道可编程TPAC可与各家PLC和PAC模块、或各种数据采集模块和控制模块进行灵活通讯编程监控,某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可替代PLC和PAC,将传统HMI与PLC功能合为一体。  这种你有兴趣ma

楼主:
引用 楼主:
英文版wincc k6.0.2.0版下的项目,用到中文版wincc6.0 sp3下,是否需要移植?或者只需要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就可以了?
wincc6.0 sp3与cpu317通过以太网连接的通讯,是否需要安装SIMTIC NET?我没有装此软件,电脑上能ping到cpu,就是wincc与cpu通讯不上,与没装SIMTIC NET有关吗?可以保证cpu端设置肯定没有问题。
wincc是不是带一个工具,能把当前使用的项目存为一个映像,然后把这个映像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上,用另一台电脑上的wincc将其转换后就可使用?这个操作具体怎么实现的?
wincc激活的画面有没有这种情况:未与cpu通讯时,有些特定的画面显示不出来,一旦通讯成功,这些画面就能显示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英文版wincc k6.0.2.0版下的项目,用到中文版wincc6.0 sp3下,是否需要移植?或者只需要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就可以了?
答:只需要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就可以。
wincc6.0 sp3与cpu317通过以太网连接的通讯,是否需要安装SIMTIC NET?我没有装此软件,电脑上能ping到cpu,就是wincc与cpu通讯不上,与没装SIMTIC NET有关吗?可以保证cpu端设置肯定没有问题。
答:必须要装SIMTIC NET。
wincc激活的画面有没有这种情况:未与cpu通讯时,有些特定的画面显示不出来,一旦通讯成功,这些画面就能显示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答:有

网友B(2013-05-31):
怎么在winCC里面打开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