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22):
15KW油泵电机,选的是ATS48D38Q软起动器。遇到这种情况:空载启动时,可以顺利升压至最高点,但当压力上升到某一个值,此时再启动电机,怎么也启不动,还将电机烧毁了。软起动器参数中改过斜坡时间,限制电流,还是不行?能否用突跳启动方式,力矩设为多大合适?

网友A:
你的工作方式不对,你怎么能带负载启动了,你应该是启动了油泵在工作。你怎么调油泵的压力了?那个没有搞对。在不就是电机小。

网友B:
但当压力上升到某一个值,此时再启动电机,怎么也启不动

  是什么情况?不能带压启动啊

网友C:
怎么能带压启动国???

网友D:
好像不能带负载启动吧

网友E:
软启动不像变频器,不能带重负载启动

网友F:
不知道油泵里面的压力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场也是用的施耐德的ATS48系列软启动器启动泵类负载,泵的出口管路在启动时是没有压力的,也就是不蹩泵启动,现场一直使用都7,8年了,软启动器一直都工作非常正常啊,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软启动器选型不对还是电机和泵的负载不匹配呢??

网友F:
15KW油泵电机,选的是ATS48D38Q软起动器。遇到这种情况:空载启动时,可以顺利升压至最高点,但当压力上升到某一个值,此时再启动电机,怎么也启不动,还将电机烧毁了。软起动器参数中改过斜坡时间,限制电流,还是不行?能否用突跳启动方式,力矩设为多大合适?
——为何空载启动顺利升压到最高点以后你还会再次启动电机呢?这个时候电机不是一直运转着的么??
——另外就是电机烧毁表明你的保护设定不当,不管如何,烧电机都是不应该的,仔细检查一下保护回路的设定。
——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什么样的?可以考虑在启动结束以后切换到工频运行,此时软启动器就不参与工作了。

网友G(2024-07-31):
引用 网友F:
15KW油泵电机,选的是ATS48D38Q软起动器。遇到这种情况:空载启动时,可以顺利升压至最高点,但当压力上升到某一个值,此时再启动电机,怎么也启不动,还将电机烧毁了。软起动器参数中改过斜坡时间,限制电流,还是不行?能否用突跳启动方式,力矩设为多大合适?
——为何空载启动顺利升压到最高点以后你还会再次启动电机呢?这个时候电机不是一直运转着的么??
——另外就是电机烧毁表明你的保护设定不当,不管如何,烧电机都是不应该的,仔细检查一下保护回路的设定。
——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什么样的?可以考虑在启动结束以后切换到工频运行,此时软启动器就不参与工作了。
能指导一下ATS48的加减速时间吗?
当我的软启动设置为ACC=30s时,15s后机器仍然加速。这意味着始终在制造商的默认时间加速。
非常感谢您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