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6-22):
今天维修一台HLP-A 系列400V 2.2KW ;
故障为;一启动跳OC(过流)
经检测为A7840 静态时,6-7脚有2.5V左右的电压输出;跟换后A7840后。输出正常;
本人以为故障已解决。通电运行后。。逆变模块炸裂;
求解?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侧波形

网友B:
驱动pc923或者pc929坏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原来报OC,检测到A7840坏了。更换后,不至于运行就炸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