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配置问题?

楼主(2012-06-22):
小弟今天看一个控制柜,三菱Q170MCPU,几个MR-J3的私服控制器,还有QJ61BT11N,Q64DNA,AJ65SBTB1-32D若干,在三菱软件里面怎么设置CPU与通讯模块啊,直接分配IO还是需要在软件里面配置啊,具体怎么用的谢谢大家

网友A:
Q170MCPU相当于是一个普通的顺控CPU和一个运动CPU及一个电源模块合成到一起的,你可以分别用GX Developer和MT Developer2将两个CPU中的程序都读出来
QJ61BT11N,Q64DNA由顺控CPU控制,AJ65SBTB1-32D是远程的I/O模块

楼主:
您好,AJ65SBTB1-32D是远程的I/O模块在软件里面编程不用配置吧,地址是怎么分配的那?是直接引用还是在程序里面分配好

网友A:
在程序的PLC参数中的网络参数下中选择CC-LINK设置,里面设置QJ61BT11N的参数,及通讯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