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PLC有可能是水货!

楼主(2012-06-22):
五年前做的一套测试柜,这几天客户突然说要增加几个新的动作,由于当年做这个东西的人已经离职,所以公司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先查看柜子的资料,FX1N的PLC,GT1000的屏吧,把程序看了一下,然后再看了下电路图,了解了客户的需求,心里有底了,应该很快就能搞定的!打电话给客户,预约下午过去。下午到了客户那儿,天真热,满头大汗!先把PLC里的程序上载,再复制一份修改,修改完毕,因为这系统有几十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不同的工艺参数,为了保留里面已经设置好的数据,下载时只勾选了主程序,等待十几秒,下载完成,按启动按钮,没反应,再按,还是不动!嘿嘿,心想找我的麻烦呐!咱不怕,监视模式+软元件测试,一看不对呀!输出线圈是蓝色,接通的啊!怎么会不动呢?没修改之前还是好好的呀,而且我保证没有改变输出地址,也绝对没有双线圈的情况!看到柜子里又脏又乱的线,头皮有点发麻,怎么办?查找线路?有点麻烦,咱先不查找线路,找来一条导线,把PLC其中的一个输出点和COM短接一下,“嗒”接触器吸合正常!由此证明PLC后面的电路没有问题啊,那问题肯定在PLC!再监视,输出线圈是蓝色的,再看PLC上的输出指示灯,嘿,也是亮的,可为什么后面没有得电呢?第一感觉就是PLC的这个输出继电器触点坏了,一看PLC还有多余的点没有用,心想若果真是它坏了,咱可以把它修改到另外一个输出点上,再测试其它的输出点,才发觉问题有点大了,其它的都没输出,监视里是通的,指示灯是亮的,表示是接通状态,可外部电路就是死活不动作,用导线的方式,都能正常动作!这时候我头上的汗开始大颗大颗地冒了,心想这下麻烦了,搞不好今晚要在这过夜了!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晚饭呢!心想得赶快把它弄好,于是我把所有的输出继电器都测试了一遍,发现有的有输出,有的没有输出,但电脑监视和PLC指示灯是肯定指示在输出状态的!就如此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时候我发觉我的衣服已经湿了,头发上有水在往下掉,我突然觉得我很讨厌广东这个鬼天气了,简直就像似要人命了!还是不行,先休息一下,去空调那吹吹,醒醒汗,也醒醒脑!这时候我又捋了捋思绪,把所有我动过的环节想了一遍,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心一横,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重新下载一遍!也不管里面的数据了,把PLC的内存先清空,再下载!这次我把所有要下载的都勾上,下载完成!触屏里点击相应的启动按钮,哈哈,有动作了,全部都点击一遍,全部OK!心里那个美啊,时间16:30,不晚!边收拾家什边叫客户过来验收,然后闪人,至于数据设置,让客户慢慢地输吧,哈哈!好几百个呢,咱不能陪他,是吧?回来的路上还是在想,问题虽说最后是解决了,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高手们啊!帮帮我吧!

网友A:
有可能里面的数据块没下进去吧,所以没有动作.从新把数据块下进去就好了

网友B:
以上情况不一定是水货

网友C:
即使是水,也不至于如此----至于数据设置,让客户慢慢地输吧,哈哈!好几百个呢,咱不能陪他,是吧?
工控人的名声都不顾了。

网友D:
呵呵;数据可以备份出来的;

楼主:
就是不明白,监控里有输出了,PLC上的输出指示灯也亮了,为何PLC里的继电器触点有的能闭合有的不能闭合呢?

网友E:
PLC上的输出指示灯也亮了,为何PLC里的继电器触点有的能闭合有的不能闭合呢?

网友F:
很有可能你这个线圈在接通的同时又在复位,所以虽然看到指示灯亮确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有可能你这个线圈在接通的同时又在复位,所以虽然看到指示灯亮确没有输出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在下载前如果执行PLC清除,然后下载,输出就没有问题,同样的程序,一点也不需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