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定时电路中的一个很难发现的错误

楼主(2012-06-22):
由于PLC定时器定时时间有限,因此有时需要用计数器和定时器相结合来做一个定时时间较长的定时器。下面是用S7-200写的一个程序,预期目标是5h20m之后,Q0.0=1。经我们测试发现,在5h19m时,Q0.0=1,提前了1min。

在有的系统中,差这1分钟也无所谓,但另外一些场合,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下面是梯形图,大家可以看看是否能确认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例子来自“图解西门子S7-200系列 PLC应用88例子”,第22页图1-13。此书是一本相当不错的教材,不但案例丰富,而且每个案例都有详细的电路工作过程说明,这样的说明似乎其他书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在作者如此认真的工作态度之下还出现了这个错误,说明这类错误的确是比较难以发现的,所以拿出来同大家讨论。

网友A:
什么原因

网友B:
是T38的定时器出问题了。时基为100ms的定时器容易出现定时不准,至于为什么还得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C:
应该在5小时出错,没有做实验不肯定,C1触发lC2(300分钟)。

网友D:
1.啰嗦的组合程序----直接设置320不就结啦。
2.数据设置错误----PLC是如何工作在这儿忘了。

网友E:
这个还是真的不知道哦!

网友F:
当T38 ON且C1 ON 时,由于是从上向下扫描,所以当C1 ON的瞬间C2 也增加了1,所以最后是提前了1分钟。
若想准确的计时20分钟,就在C1之后再加个大于1秒小于30秒的定时器。例如当C1 ON时启动一个定时器T39,T39设置成1秒的计时器,将C2的触发条件上的C1改成T39,这样就可以啦。

楼主:
internet-75的回答基本正确。在5h时,C1和T38都接通,因此C2计数1,此后只能再计数19次,因此在5h19m时Q0.0=1。如果要准确定时在5h20m,只需把C2的计数值从20改为21即可。

网友D:
如果要数据看着习惯,将C2前的T38非一下就OK了。

网友G:
直接用秒脉冲中间位加上浮点数计算不久可以了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对于以秒为单位的定时我已经不用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