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西门子s200plc的问题

楼主(2012-06-23):
从报废的机器上拆下一个仿s200的plc 用200的电缆连接。为什么连接不上能

网友A:
连线
端口
设置
波特率

网友B:
还可以试试将PLC打到停止位,再连接就OK

网友C:
同意一楼观点

网友D: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仿西门子200的plc?不是西门子plc吗?

网友E:
呵呵;山寨版的,先确认下你的PLC是不是还好用;

网友F:
是不是PLC坏了

楼主:
报废机器上下的没有原厂的线。就是山寨的外形和s7200 一样。。没有标识不知道哪儿生产的。。是九针插口的。。软件用s7-200的链接不上。。通信不上,我是新手就是想学plc...
plc参数是;; cpu222 85-264vac suplly
model: A5-cpu222-ar 1p

网友G:
原厂数据线即可

网友E:
呵呵;真正的SIEMENS接口是PPI的,仿的有的接口形状相同,但用的是232的;

楼主:
哦,明白了。就是电缆不公用,, 我的机器是232的。但是我在网上买的是西门子ppi的
不能通用。浪费我的钱啊!!!!

网友E:
呵呵;线不通用的;仿的最好向仿的厂家或经销商索取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