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3):
  当天晚上打雷但没下雨,有西南风。
  山东寿光农村的变电站A输出380V电压,通过四根铝线(中间有钢条)往外供电,四根铝线的末端是电线杆B,电线杆离变电站约50米,从电线杆上面引下八根铝线入地,四根一组,每组都有PVC管保护。
  某夜电线杆顶部(E位置)遭受了雷击(消防说是雷击),然后顺电线杆段的两组电线中有一组烧坏,并形成了几个铝珠,另一组根本没啥事情,遭受雷击后起火造成损失若干。据电工说,雷击后变电站A并没有跳闸,而是烧了一段时间后才跳闸。
  另外可能有用的信息:电线杆B牵引线已断一个多月,但消防说牵引线无过电现象。排除牵引线带电造成火灾问题。
  电线杆B南部有高压输电线路支架,是否高压输电的支架应有一定的保护范围,该范围内不会造成雷击伤害。
  电线杆B顶部(图一的E位置)线路有些亮点,119说麻点是雷击的特征。
  电线杆B顶部(图一的E位置)线路外面的铝线基本完好,中间的钢条击穿烧坏,这个是否是雷击的特征?
  电线杆B处的地面上有几个铝珠,119据此推断认定100%是雷击。
  变电站A到电线杆B的四根铝线下面(图一的C位置)有一条通讯线缆,通讯线路上部的两条输电线路的铝线断开,但是中间的钢条没事。119说这也是雷击现象,雷击后电线上面是会有断开点的。
  请问为何雷击后变电站A未跳闸,为何八根线就几根被雷击穿了,而另外点没事,119说是因为高电压不一定跳闸,高电流才跳闸,那高电压下为何变电站内没有任何东西烧坏?
  农村380V输电电线杆上是否需要加装避雷装置?造成火灾的另一个原因是电线杆B下面一堆柴火,按照农村用电安全规范,电线杆下面是不允许堆放易燃物的,比如柴火。
  我现在把119的分析说一下:119已经认定是雷击了。推理如下:起火后变电站A并没有跳闸,没有跳闸就说明变电站A没有超电流,假如超电流一定跳闸。雷击的强大能量需要释放,释放的途径就是作用于电线上面放热,因图一的位置D处其中几根铝线受潮所以电阻值升高,哪怕升高一丁点发热量也足以将线首先烧坏,强大热量之下形成了火花和融珠,继而造成了起火燃烧,这个时候由于仍然没有线路短路所以变电站A没有跳闸。火势继续加大,线路绝缘烧坏后造成了短路所以在雷击起火一段时间变电站A才跳闸。
  119另一个认定是雷击推理是:大火不会造成铝线的融珠,雷击才可以造成大的融珠。(融珠我已经要求119送到权威部门进行金相分析了)
  119认定雷击的推理还有几个:图一上面的位置E处有麻点,并且E处的线路已经明显击穿烧坏;图一上面的位置C处有断点。

  我的疑问:1.雷击到了电线杆B处,为何50米外的变电站A一点反应没有,变电站A没有跳闸,保险也没有烧坏,雷击的电压少说也得几百万伏吧?
  2.距离电线杆B处50米外就是高压输电线塔架,塔架上面应该有避雷针,避雷针可以保护周围一定范围内不受雷击吧,应该有计算公式吧?
  3.雷击到了电线杆B处,入地的八根相同的线,为何就几根(大概是2根)击穿烧坏,这个地方已经确定没有接头了,难道119说的可能受潮了所以就击穿起火了?
  4.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下119的推理是否合理,有无漏洞。

网友A:
雷击造成电线和柴火起火。A处未起火,是因为A处有避雷器。

网友B:
雷击造成电线和柴火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