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凌PLC高级指令

楼主(2012-06-23):
各位老师,我开始接触 高级指令,可是一点也看不是什么意思,其内意 思并没有详讲解,不像普通梯形图一样,看得明白,试问怎样才能得到详解,那位老师有什么秘箕,有什么好书推荐????????万分感激!
   像:功能指令,程序流向控制指令,调用子指令,中断指令,数据比较指令………………没能明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是自学,所以只有这样寻问了。
  再问一个,FX0S是不是没有这些功能运用?

网友A:
是三菱还是三凌?
可以先看看容易理解的,比如加减法、传送等,以熟悉功能指令的规则;
先可只了解指令的功能,至于实际编程的应用,到时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菱还是三凌?
可以先看看容易理解的,比如加减法、传送等,以熟悉功能指令的规则;
先可只了解指令的功能,至于实际编程的应用,到时看着办。
[/quote

是三菱!  三凌,三菱还有区别?????我真是蒙了,这问题让我直接傻眼了,三LING真是坑爹!

网友B:
呵呵;FX0S没有山寨版的,不过与FX1S相比,FX0S很多功能指令是没有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些视频教材看看

网友B:
学这些指令建议还是换成FX1S  FX1N系列吧;
FX0S练习一下基本的指令还可以;

网友D:
还是看手册比较好,网上有许多三菱PLC的视频讲得非常好,建议你看下。

网友E:
传送 比较
运算之类的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