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3):
用EB8000编程序时发现编写时添加的位元件在离线模拟状态下都无法显示,是我哪个地方设置错了,还是本来就如此?

网友A:
你双击图标  看他的库还存在吗?

网友B:
你的位元件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C:
有没有兴趣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啊    QQ2360456102

网友D:
选择的什么plc
地址是多少?

网友E(2012-07-25):
奥堤司人界面,可了解下qq:1697544805

网友F:
没有选择向量图或者图片所以显示出来是透明的。

网友G(2012-10-04):
很多元件只有在连接PLC后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