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3):
求助SLC500PLC 5/05CPU通讯具体如下:
一个索尼位移传感器与SLC500PLC  RS232通讯,plc读取位移传感器测试数据。该怎么通讯?
第一次使用不熟悉,望指导!  该使用什么指令通讯?  具体要设置哪些参数?
最好能发个例子看看!

网友A:
两个方法可以实现:
第一,用SLC5/05 CPU上的串口,把这个端口在通道组态里设为用户模式,用程序里的ARL指令,读完数据,还要清除缓存里的数据,否则影响下次读取。
第二,增加一个Basic模块1746-BAS-5/02,按照手册上的例子程序做就可以了。
大概方法就是这样的,对实验几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