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我曾经和一个厂合作过,他们希望控制温度,但不是用电控,而是用阀门控。
比如,控制煤气阀门让温度提高,或者控制干冰阀门让温度降低。
他们搞了好几年都没成功。我感觉这里的水可能很深啊!

网友A:
这实质是通过用调节阀来改变物料的流量以达到控制温度之目的。这涉及到物料的热交换平衡问题,这样的系统在化工行业是很多的。要用PID控制,尤其是要解决温度对象的滞后,微分作用在此就很重要了。

网友B:
有现成的伺服放大器配套的,使用一下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