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840DSL   S120  CU320  之间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啊

网友A:
840DSL  现在西门子主推的数控系统,S120是控制器属于simotion系列运动控制系统CU320属于类似他的cpu吧,你可以当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用普通交流电机直流电机伺服电机都可以做位置控制,如果想再控制比例阀,伺服阀可以选择其他类型的simotion系列,现在来说定位是比较好的,如果实际应用可以交流

网友B(2012-08-07):
840DSL能认识吗
QQ
1833589611

网友A(2013-04-27):
回复 #3 yunliang5071楼
很少来,认识你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