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修一台普传老款变频器,电源部分是典型的3845应用电路,稳压部分电路是TL431和光藕组合的.现在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
我把后面负载全部断开,也更换了TL431和光藕以及3845,但是还是处于间歇振荡状态,5脚和7脚电压有小许波动,更换了二次绕组过来给3845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和次处滤波电容现象依旧。给3845单独上12V电仍是老现象,短接光藕输入侧也没用。没办法仔细查3845周围的电阻电容无损坏元件,特别是3脚电阻等等都没有损坏。很无奈,没办法了。本机器原来是炸了模块,电源部分没有炸开关管啊什么的,但我看到3845周边有电阻上有黑黑的痕迹,但是量量都是好的。没办法了,向各位请教。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看变压器好坏

网友B:
查一下变压器吧

网友C:
哇,弱电这块搞不懂啊,你是否可以直接把电源板给换掉呢?用另外的电源替代它的电源,只要电源的输出电压等级和容量满足要求就OK了啊。

网友D:
干脆来个大扫荡。。。

网友E:
查查电容的容量   电源部分有时简单   有时很复杂

网友F:
短接光藕输入侧也没用,光藕输入端是发光二极管,应该短接光藕输出端看后面电路有何反应才对!

楼主:
3845的5脚7脚电容换过了,光藕输入侧短接过了  不起作用

网友G:
查查尖峰电压吸收回路····

网友H:
参考
怀疑是VCC电压不稳定,可能与VCC稳压二集体有管,检查一下周围的二集体。

网友I:
用电源模块代换就可以了,可以节省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