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今天早上刚刚上班来到公司,就来电话了。说电压不正常了,380V变成了800V不知道什么情况,让我去看看去。
到了现场仔细测量一番后发现:从变压器来的185平方的电缆有问题了,在变压器出口是电压380的,可是到了下一个开关柜后电压变成了800V,(变压器二次出来的是380V正常,可是到了车间的开关柜之后,再测量,500V交流档的指针已经严重到头了,改换一下1000V的交流档,居然是800V了。这时候车间已经停产了,不能正常开机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万用表是MF47的本人喜欢使用指针表,也是习惯的问题。后来把开关柜的螺丝紧固一番之后,再试,居然好了,不知道这800V电压是怎么来的?求解??

网友A:
你是用机械表还是数显表

网友B:
好奇怪,麻烦楼主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C:
那你的表还真是不错!一般的量程只有600

网友D:
哪里打火,干扰万用表了,如果真是800伏,用电的设备早就烧坏了

网友E:
你的表数字乱跳了吧

网友F:
高电压是有

数字表 档位没打好的情况下会出现过   我有遇到过  不过是电压低

好几年前有遇到一件事   到现在没搞清楚   那时做电工  一朋友说他老乡(开工厂的)机器不能工作(全厂)  那时是用指针表  测电压打下总开关  测进线电压是380V   三相都正常   合上去就不行   这时测电压  可怕的事发生了  表给炸了(档位没动过)  后面找到是另一厂出问题  三个厂用一个总开关  把那个厂的线卸掉就好了  具体问题出哪里我没搞清

楼主:
如果电压变低可以理解,可是电压变高了,不可理解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高电压是有
 数字表 档位没打好的情况下会出现过   我有遇到过  不过是电压低
 好几年前有遇到一件事   到现在没搞清楚   那时做电工  一朋友说他老乡(开工厂的)机器不能工作(全厂)  那时是用指针表  测电压打下总开关  测进线电压是380V   三相都正常   合上去就不行   这时测电压  可怕的事发生了  表给炸了(档位没动过)  后面找到是另一厂出问题  三个厂用一个总开关  把那个厂的线卸掉就好了  具体问题出哪里我没搞清
这个估计哪个厂是用柴油机发电机组自己发电且线路接错反送电,在相序不对而且刚好是异相时,最高电压可接近800V,所以你的指针表炸了不奇怪,这个也说明你的表计质量不行,好的表计测量时最多烧了分压限流电阻(档位选用不对例外,例如电流档测电压不炸就没有天理)
发电机发电   与市电接一起   我估计你才会做出这种事

网友H:
这个好像真想不明白了。

网友I:
没遇到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高电压是有
 数字表 档位没打好的情况下会出现过   我有遇到过  不过是电压低
 好几年前有遇到一件事   到现在没搞清楚   那时做电工  一朋友说他老乡(开工厂的)机器不能工作(全厂)  那时是用指针表  测电压打下总开关  测进线电压是380V   三相都正常   合上去就不行   这时测电压  可怕的事发生了  表给炸了(档位没动过)  后面找到是另一厂出问题  三个厂用一个总开关  把那个厂的线卸掉就好了  具体问题出哪里我没搞清
这个估计哪个厂是用柴油机发电机组自己发电且线路接错反送电,在相序不对而且刚好是异相时,最高电压可接近800V,所以你的指针表炸了不奇怪,这个也说明你的表计质量不行,好的表计测量时最多烧了分压限流电阻(档位选用不对例外,例如电流档测电压不炸就没有天理)
如果相序不对?那是要短路爆炸的啊?你所说是两个电源并网了,想序不对能合上刀闸吗?

网友K:
不懂,到底什么原因,等高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高电压是有
  数字表 档位没打好的情况下会出现过   我有遇到过  不过是电压低
  好几年前有遇到一件事   到现在没搞清楚   那时做电工  一朋友说他老乡(开工厂的)机器不能工作(全厂)  那时是用指针表  测电压打下总开关  测进线电压是380V   三相都正常   合上去就不行   这时测电压  可怕的事发生了  表给炸了(档位没动过)  后面找到是另一厂出问题  三个厂用一个总开关  把那个厂的线卸掉就好了  具体问题出哪里我没搞清

这个估计哪个厂是用柴油机发电机组自己发电且线路接错反送电,在相序不对而且刚好是异相时,最高电压可接近800V,所以你的指针表炸了不奇怪,这个也说明你的表计质量不行,好的表计测量时最多烧了分压限流电阻(档位选用不对例外,例如电流档测电压不炸就没有天理)
如果相序不对?那是要短路爆炸的啊?你所说是两个电源并网了,想序不对能合上刀闸吗?
发电机和电网不共地

网友L:
楼主的供电系统是什么形式的??

TN,IT,TT

这个应该涉及到零点漂移!

网友M:
没见过,什么情况继续关注!

网友N:
以前在论坛上好像看过  变压器工作点不接地系统  其中的三根火线一根接地 然后另外两根任何一根对接地那根火线都是760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说800V和这个情况很像啊 具体我忘

网友O:
顶。。。应该考虑回路电压。

网友P:
可能是有其它线路虚接,或者的测量线路虚地,这样表显示会出现超量程

网友Q:
后面的设备有可控整流设备吧,你测量的这相电源没有过来,你测到的这项电压是另外一相电源通过可控整流管过来的,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所以测得的数据不对。

网友R:
用FLUKE  毫无压力  嘿嘿

网友S:
检查零线是否断了

网友T:
打家有没有注意楼主说的是紧了开关柜螺丝之后就好啦     不懂原因    继续关注

楼主:
第一次遇到哦!!

网友U:
也不能说表不对,不管是发生了谐振还是有谐波,事实上,电压的确是发生了变化。

到目前为止,电网电压发生大幅变化的事情,俺只赶上过一次。当时是测试自己做的一套控制器,用朝阳的直流电源,然后突然控制器的模拟量数据不稳,然后复位。有点晕,然后测量电源,24V没了,再测交流L、N,记得也是4、500V。然后要求厂方检查电源。厂方到配电房着实查了好一会儿,说明电压确实出现了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又一切正常。

回到公司,再用那块万用表测220,依然准确。

这种现象,一般不多见,俺帮楼主见证它确实存在。

目前俺暂时理解为:电网容、感性负载发生谐振,也不排除整流设备非正常工作导致短时的电网电压畸变。

望高手解惑。

楼主:
看来这个故障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