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具体说就是在通电时,此触点马上断电,在断电时,此触点延时闭合,谢谢各位人才了

网友A:
断电还怎么延时闭合呀,断电了plc的定时器就不起作用了啊。不会弄

网友B:
是不是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C:
可能指的是PLC程序,比如某位元件(M0),及某接点(例如M1):
在M1接通时,M0常闭点断开;
在M1断开时,M0常闭点延时闭合。

网友D: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在输入通电时,输出触点马上断电,输入断电时,输出触点延时闭合!
如果是这种情况,用PLC是很容易做到的!
如果是2楼所说的断电延时继电器的喔,只要把时间设为自己想要的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E:
在外部是没有办法弄的 ,要不你就再外改电路了

网友F:
在AB的SLC500里加延时断开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其它PLC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