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UPS电源输入及输出端的零线能通过空开吗?
为什么

网友A:
应该不经过,实际都经过吧

网友B:
输入输出都经过一个2P的空开应该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C:
你的UPS是电脑上用的吗?如果是!那么UPS的前面加个空开就可以了(2P漏电型),没必要在UPS的后面加。电脑直接插在UPS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