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4):
笔记本通过无线上网过一段时间就会断网现象?

怎么回事呢?重启下电脑或者注销就会好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毛病,找售后他们说是系统的问题,重做系统还是一样,现在用网线上网

网友B:
那是网络的原因,你看无线设置的频道是不是跟其它有冲突

网友C:
无线网卡?路由器?

换个地方用WIFI 试试

判断是 无线网卡还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D: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事

网友E:
是不是叫大风刮的,把信号刮跑了

网友F:
信号不稳定才这样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信号不稳定才这样吧

网友H:
无线上网都不好,除非你的功率强大!

网友I:
有没有使用无线鼠标或者其他无线设备?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是网络的原因,你看无线设置的频道是不是跟其它有冲突

网友K:
网络信号问题

楼主:
哦,谢谢大家@我现在也是用网线上网了

网友L:
一般本本的问题少
主要看路由器

网友M:
宽带进来的端口插在无线路由的WLAN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