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2-06-24):
···前些天在公司的设备上更换了一个欧姆龙的接近开关,很奇怪得现象?线接好后,只是用手靠近开关还没触碰到它,就亮了,我说的不是头部感应的部分,是尾部,开关的尾端。会不会是干扰呢?

网友A:
是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B:
坐等答案。。。

网友C:
呵呵;你用的型号?

网友D:
如果型号没变,产地变了,完全可能。

网友E:
很有可能是两根线短路了,有电流通过哦

网友F:
是不是接近开关故障,你在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G:
接近开关用手碰???????  不明白...

楼主:
线也没有短路!同一厂家拿过来的。

网友H:
我觉得有可能是接近开关有问题,你把接近开关的型号贴出来,我给研究研究。

网友I:
换一个接近开关试试

网友J:
楼主买到水货了;是高仿的;山寨的!现在欧姆龙假货老多了;价格只有欧姆龙的1/3

网友H:
我一般用倍加福、西门子、施耐德的接近开关,欧姆龙的感觉做工很粗糙。

网友:
接近开关检测

网友K:
接错线了吧?

网友L:
可能是山寨货,前面正常吗?前面正常应该是山寨货

网友M(2012-08-23):
可以当光电的用啊以后不用买光电了。

网友N:
LZ用的是电感式?如果是,正负极不要接错就OK,有一种上海索能的和欧姆龙差不多,也用过,呵呵

网友O(2012-10-15):
何种原因,现在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P:
电容式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