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6-25):
富士触摸屏有时显示check  touch switch is active keep hand off the screen
所有按键不起作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的话,那就是叫你在屏幕启动的时候手不要点在屏幕上,大多数情况下,硬件问题,运气好的就是感压面板,运气差的话,CPU基板。

网友B:
联机试一下,如何联机能进入系统画面可以测试触摸面板,否则就麻烦一点。我们可以修,也有触摸面板卖。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

网友C:
换换我们公司的触摸平板电脑  2360456102  完备labview的开发环境

楼主:
谢谢各位,修好了,是触摸面板和主板电路之间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