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速运行

楼主(2012-06-25):
请问,我有一个电机和变频器,变频器运行频率为5HZ,会出现电机突然停顿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另请问电机低速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吗?谢谢

网友A:
电机是变频电机吗?看一下变频器带低速补偿没有,普通电机低速运行会发热!导致最后烧毁或是热继电器跳闸

网友B:
5Hz的低速运行,力矩很小的,机械特性软了,负载一旦瞬间变大,电机不停才怪呢。

网友C:
第一,异步电机5Hz运行,其冷却必须是他冷。不能是自冷;

第二,5Hz运行,变频器如果是V/F控制,根本就没有带在能力,此时需要使用SLVC(矢量控制)或者DTC(直接转矩控制)。才能解决低速大转矩输出问题。

网友D:
这种工作方式对变频器和电机都不利,应该给电机加一个减速机构。

网友E:
电机长期低速运行会发热,应该考虑提高频率并加减速

网友F:
我们现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富士变频器拖动一个防爆电机,功率不大,7.5KW,也尝试过在低速下运行,发现电机转速不平稳,是顿一顿的那种感觉,一会速度快,一会速度慢。我觉得这应该跟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有关系,如果没有编码器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查资料看这个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V/F控制,应该和变频器的软件控制有关系。
   另外我们有ABB的变频器,驱动ABB电机,带编码器,控制方式为DTC直接转矩控制,使用中未见低转速下的停顿现象,在低转速下运行都非常的平稳。

网友G:
那么低的转速,不管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都要发热的,如果负载重的话可能不转,如果转起来时间一长电机或许会被烧掉

网友H:
2楼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