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我曾在某个贴中建议用干电池作为信号源输入,可是他的试验结果仍然同样波动(或许是变频有故障),之前我没试过也不肯定。今天刚好试变频器,我用3.6V锂电池作为电压源接在信号端上,变频器显示21.70频率,纹丝不动。0.01的波动都没有。可见显示的波动是由于电压引起的,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理论上都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一般波动在0.1V以上,0.1V在显示上就对应0.5HZ,如果这个+10V是由运放提供的也一样存在波动。
另外有人理解存在误区,以为显示不动转速就是稳定的,实际上显示不变输出频率不变,电机转速一样不是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曾在某个贴中建议用干电池作为信号源输入,可是他的试验结果仍然同样波动(或许是变频有故障),之前我没试过也不肯定。今天刚好试变频器,我用3.6V锂电池作为电压源接在信号端上,变频器显示21.70频率,纹丝不动。0.01的波动都没有。可见显示的波动是由于电压引起的,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理论上都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一般波动在0.1V以上,0.1V在显示上就对应0.5HZ,如果这个+10V是由运放提供的也一样存在波动。
另外有人理解存在误区,以为显示不动转速就是稳定的,实际上显示不变输出频率不变,电机转速一样不是稳定的。

好贴,怎么都没人顶

网友B:
但实际应用中又有谁用干电池作信号给定?很多时候你换个质量好点的电位器或加个78××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实际应用中又有谁用干电池作信号给定?很多时候你换个质量好点的电位器或加个78××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当然不会这么用,做试验只是分析确定问题所在。理性的试验可加深您对电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