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最近买了个西门子的触摸屏,型号是Smart 1000的,所以装WINCC FLEXIBLE 的时候需要装补丁,
我是按照以下顺序安装:
    1、安装WINCC FLEXIBLE2008CN
    2、安装WINCC FLEXIBLE2008_SP2
    3、安装WINCC FLEXIBLE2008_SP2 update12
    4、安装SMART Panel HSP
    5、安装smart panel hsp update1
    6、打上注册表
在安装前面三步完成的时候,我都尝试打开软件,能用,但当我完成所有步骤后,软件却打不开了,
打开时系统提示出错,错误代码为(0X8013141a),因为知道这个安装要求挺高的,怕有冲突,所以
我重新装了系统后就先装这个软件,但结果还是一样,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哪位大虾指导下!!!!

网友A:
系统是SP3的
拷到根目录安装
别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wincc flxible2008安装问题
我是直接从光驱里面装到C盘的,还把系统都重新安装了,结果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