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最近得到了一只三菱FX1n-40MRPLC,听说是坏的,但我想弄来研究,请各位帮助本人,如何知道它是好的不是坏的,坏在哪,如何检测坏在哪?谢谢了。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再检查通讯口能否正常联机,若能够,则基本上可以使用,.再检查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上电会亮,能连PC,基本上是好的,测下输入输出点就OK了

网友C:
具体看坏哪里,这个里面几个板子,CPU板、电源板、输入输出板

网友D:
坏几个输入输出点无所谓了
可以联机编程就行了

网友E:
要用手编器或电脑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