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看看这个模块

楼主(2012-06-25):
一个机床变频器,控制300W的电机,看看这个模块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相位触发模块吧

楼主:
谢谢了,这个已经坏了,他的前面是6个817光耦控制,能否给个参考型号,我好替换。

楼主:
这个模块共20脚,12个输入端与6个光耦输出相连接,3个输出U V W接电机,3个补偿端,300V正负电源端。

网友B:
这是一个小功率IGBT逆变模块,大多是日本三菱或富士公司生产,一般需要原型号代换。

网友C:
仔细看看有没有号码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没有啊,被磨掉了,只能在右上方看到一个P字。请给几个相近的型号,我对对看

网友D:
貌似没有知道的。

网友E:
你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变频器的名称及型号吗?

楼主:
这个不是变频器,
这是个机床控制调速板,控制300W的电机。

网友F:
看不出是什么啊 ,好像功放IC

楼主:
有没有眼力好一点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型号找到了,买了一块换上就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