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中德语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如图中所示,原本为德语,但显示不完整,出现了问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使用WINCC6.0 sp3中文版,语言转为英语也是如此。电脑系统是中文版xp sp3.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中所示,原本为德语,但显示不完整,出现了问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使用WINCC6.0 sp3中文版,语言转为英语也是如此。电脑系统是中文版xp sp3.
答:装英文版xp操作系统。装WINCC6.0 sp3英文版(选择安装时不需要选择中文)。在电脑区域语言设置 高级 中选择德语。即可。

网友A:
不是可以在做画面选择语言?或者运行时候用改语言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