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丹佛斯变频器的维修本人修的还是比较多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会很乐意为你讲解的,可以联系本人。QQ270754487

网友A:
顶一下
好样的

网友B(2012-10-16):
mobei
你好,我有2块丹佛斯VLT2800系列CPU板195N2008故障,通电后只有绿灯亮无其它显示,有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
vlt2800的CPU板上电有指示灯亮,没有显示是可以修复,有需要这样的帮助请联系。

网友C:
丹弗斯的容易坏吗,最近用一个全新3,7kw 的英威腾换了一个全新的5.5kw的丹弗斯的外加修理一个施耐德3.7kw的。但是我不会用丹弗斯的,调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