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5):
m8013是先接通0.5s还是先断开0.5s 用M8013还是M8013非

网友A:
这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网友B:
都一个样!

网友C:
感觉区别不大
感觉是先通后断

网友D:
你什么程序,要差那些0.5秒;

楼主: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而已,不是说差这0.5s

楼主:
M8014呢?先通30s还是先断30s?

网友E:
引用 楼主:
M8014呢?先通30s还是先断30s?

与M8011,M8012,M8013一样,由于PLC上电就保持时钟的震荡,即使PLC没有进入运行状态,因此不能确认是否先接通还是先断开。

网友F:
感觉应如7楼cvlsam所说。

网友D:
M8013在PLC通电,RUN开关放到STOP位时也会动作的;不是程序运行时才运作,所以问这个没有意义;

楼主:
试一下用M8014接通Y0 Y0接指示灯,当系统上电时Y0亮表示先通30s,如果Y0不亮表示先断30s

网友G:
向这些内部时钟是无限循环的,先通后断,先断后通,区别不大,但个人感觉是先通后断,可以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H:
7楼好像有道理

网友I(2012-08-09):
同意11楼方法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J:
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是先接通还是先断开啊。加个M8002上去,就可以了嘛,不是吗。
ld m8002 and m8003 or m1 out m1  若果能接通M1就证明是先接通0.5S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M8014呢?先通30s还是先断30s?

与M8011,M8012,M8013一样,由于PLC上电就保持时钟的震荡,即使PLC没有进入运行状态,因此不能确认是否先接通还是先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