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2-06-26):
现在新使用的FX3uPLC他们推荐使用FX-USB-AW编程电缆,我想知道USB-SC09-FX有什么区别,用FX-USB-AW有什么好处吗?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FX-USB-AW
还没用过这个电缆。

网友B:
FX-USB-AW是三菱给的型号,是一个422转换成USB的转换器
现在电缆基本上都是用国产的,国产的电缆型号就是USB-SC09这些
没必要买原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