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报警UB

楼主(2012-06-26):
安川变频器型号646HF5,上电正常,主轴一加速变频器就报警UB,检查输入电压正常。换另外一台好的变频器又正常。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8-11-25):
我的安川646HF5也是这个情况,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怎么解决?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