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各位大侠,小子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
最近所做课题涉及变频调速一域,我用的电机是国外进口的 马拉松牌子的电机。
查相关资料知道,在基频以下,电机是恒转矩控制,基频以上是恒功率控制,然而,这个恒转矩是如何确定的?能不能计算确定或(变频器)直接显示?还是只能用转矩传感器测量得知?

请各位大侠,尽量尽快帮助,小子不胜感谢!

网友A:
还是没说明白。恒转矩特性,指的是电机在额定转速以内的任何转速,都预备额定转矩的能力。具体是不是额定转矩,要看当时的负载有没有那么大。同理,恒功率也是在额定转速到最高转速范围,电机都具备输出额定功率的能力,具体是不是额定功率(达得到达不到),要看实际负载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你要想知道当时的电机出力状态,除了用传感器检测以外,也可以根据电机的电流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