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上文讲了一些触摸屏维修的方法,下面就以一些实例来说明触摸屏维修过程中常见故障的诊断处理方法:
  1、人机界面正常但电脑不能操作
  故障现象:一台人机界面,经试验其本身一切正常,但接上主机后,电脑不能操作。
  故障分析处理:这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人机界面驱动程序之前,人机界面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只需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计算机即可。也有可能是人机界面驱动程序版本过低,需要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2、触摸不准
  故障现象:一台表面声波人机界面,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的部位不能正常地完成对应的操作。
  故障分析处理:这种现象可能是声波人机界面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还有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则将无法完全修复。
  如果是电容人机界面在下列情况下可运行屏幕校准程序:(开始--程序--Microtouch Touchware)
  1)第一次完成驱动软件的安装。
  2)每次改变显示器的分辨率或显示模式后。
  3)每次改变了显示的显示区域后。
  4)每次调整了控制器的频率后。
  5)每次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
  校准后,校准后的数据被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所以每次启动系统后无需再校准屏幕。
  3、人机界面无响应
  故障现象:一台人机界面不能工作,触摸任何部位都无响应。
  故障分析处理: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再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还需要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人机界面,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触摸屏维修方法同维修一般的电器产品是很接近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本身带有软件程序,很多时候维修要注意不要轻易卸下电池或者RAM等器件。

网友A:
前天遇到一触摸屏不显示 且电源指示灯不亮  三菱A970的   冒昧的请楼主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