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请问各位高手,PV600中的标签与RSLogix500中的标签是如何对应的(请详细点)?我用的是DeviceNet通讯。谢谢了

网友A:
PV600?太老了。。现在都pv+了

网友B:
不管是devicenet还是ethernet,直接用需要定义的地址就行,比如B3:1/0,n202:10,f5:10,这样说不知是否是楼主需要的,

楼主(2012-09-13):
能再详细点吗?比如说一个电机的运行状态怎么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