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鼓风机疑惑

楼主(2012-06-26):
我想问的是 类似这种高压风机,出来的风是冷风还是热风,如果是热风的话 是加热器的作用还是 压缩空气导致的热风,我们公司的高压风机差不多长这样 出来是热风 差不多60度 不过温度可以调节,但是我不知道是加热器加热的还是压缩导致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加热,风机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温度是可以调节的,那应该是有加热器的

网友C:
所谓高压鼓风机吹出来的热风接近60度,是空气压缩造成的尤其夏天更高,吹风过热对电机轴承都不利,为解决吹风热问题在鼓风机风腔外壳都加了散热片。

网友D:
这个是属于运行造成的温度上升

网友E:
你们厂生产的高压鼓风机的用途是什么?如果是热风高压鼓风机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压缩空气并带有加热电阻器的结构

网友F:
不知你的高压风机风压是多少?安理说高压风机出来的风是有温度的。不是电热丝加热的,如果空气温度高,它输出的温度还会更高;应该风机的铭牌上有详细资料的!

网友G:
压缩空气本身的热量不可能调节吧,难到控制其散热量来调节?

网友H:
这个不是热电阻丝加热的

网友A:
有没有说明书看看怎么解释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但是我不知道风刀,不过热量可以调节的,

楼主:
我们公司是称这种为干燥机,只要用于产品风干

网友I(2012-08-17):
路过,我是混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温度是可以调节的,那应该是有加热器的
压缩空气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让温度可调

网友J:
温度可以调节的话,必定有温控组件。

网友K:
类似涡旋气泵,应该是压缩导致的温度!

网友L:
就是漩涡气泵  压力在300KP左右

网友M(2012-09-29):
这个高压风机的作用?出风有温度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