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Proface触摸屏
想实现,按钮A,B,C之间相互锁定
即A启用时,B和C不能启用;B启用时,A和C不能启用;C启用时,A和B不能启用。

我在设置时,互锁条件只有1个地址,即某个开关为ON或OFF时,该按键启用;但是如何某两个开关为ON/OFF时,该按键启用呢??

急求~~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楼主:
还有那个安全级别是干什么的??
我设置了模拟的时候没用。。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求解~~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B:
Proface没用过,如果你还用了PLC,可以在PLC里想办法

网友C:
得用PLC、或其它方式的逻辑控制。

网友D:
据说proface可以写脚本,你可以用宏啥的

网友E:
请教风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风版啊。。。。。。

我想把PLC换成自己做的控制器,可以通过修改控制器程序实现上面的功能
但是这样增加了控制器负担
所以如果有内部设置,可以实现 按下A,B和C不能按了 这样多好啊。。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F:
我是这样做的,不再是开关了,而是数据,输入1、2、3。这样三个完全不一样状态就自动出来了。

网友G:
可以用脚本来配合。

另外,你这个按钮如果选了安全等级的话,你不输入相对应的密码,该按钮确实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