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现碰到一现象:当一台升降机工作时,电表运转是正常的,而当二台升降机同时运行下降时,电表就出现反转现象。电表是带互感器的三相四线表。电表也换过,没问题的。接线方式也校对过,正确的。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一奇怪现象吗?

网友A:
哇 那太好了
没有遇到过,也没有注意过 不知道什么回事哦

网友B:
升降机在下降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从而造成电表反转

网友C:
升降机下降的时候电机处于发电工作状态啊,电表反转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不对啊!电动胡卢上升与下降都是电机带动的,下降电机不工作是给抱住的,怎么会反转发电呢?

楼主:
我要是知道就不来求教大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是知道就不来求教大家了
 小熊老师都说啦 原因就是正常
 不过功率小对电网没 啥影响吧  不知道谁给解答下

网友F:
一台升降机上升下降都正常吗?两台上升正常吗?可能是电表带互感的原因,两台升降机下降的速度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G:
看过大家的评论,这个升降机只有一个方向转动,而不是正反转。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下降的时在带上负载下降的速度控制不好,很危险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电表带互感的原因,两台升降机下降的速度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I:
你的电表是如何接线的,电压是从什么地方取的,互感器是接在总进线还是分支线上都有关系的。

楼主:
上升都正常的,就是下降时电表反转。计量不准,电力部门就不让用电啊

楼主:
标准的一级柜,其它回路都正常,就是这两个回路用做升降机就出现这情况。单独一台升降机运作也正常,就是两台同时下降就出现这情况

网友J:
你的电度表是两元件还是三元件.

网友K:
电力部门不让用电:改用电子的电能表.

楼主:
电子式的不会反走吗?能解决这一现像吗?

网友L:
这个确实是很奇怪的现象,能有知道的兄弟说说吧

网友M:
建议加精,求高手解决。

网友N:
下降电机处于发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