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现在厂里有条皮带输送机280kw,选用ATV71HC31N4的变频器,空载启动没问题,如遇紧急停机后带载无法启动,现在考虑换软起来代替,(个人认为软起的启动电流会大些,转矩应该大),求赐教

网友A:
呵呵;首先你有没有变频的要求?
只是启动一下用?

网友B:
按照常理来讲,变频器的启动特性应该比软启动器效果好,你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变频器的启动特性设置?

网友C:
变频器的启动特性比软启动器效果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启动特性比软启动器效果好

网友E:
变频器传动,如果带载能运行,带载启动不行。那是控制方式的问题,可以考虑把启动给定的频率提高,另外增加附加启动转矩(变频器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或者看看改成矢量控制模式如何?总之应该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