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6):
请教各位老师,一台英威腾chf    37kw 变频,现在出现设定上限30hz能跑到60,再设大了跑到显示七十左右就停机,显示0,不用复位就可再启动.设定25跑到50,并且键盘给定也是两倍关系   给定10跑20,给定25跑到50,端子给定也一样,给AI10V后到了50HZ继续上升,就赶紧停机了,并且跑到显示的所谓50hz后,实际电流只有5A,以前正常时50hz是四五十安吧,恢复过出厂值也不管用,什么情况?

网友A:
检查一下上限频率值和最大运行频率的参数值,是否设置为100Hz。若设置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MCU的基准电压输入端输入的参考电压值变化所致,须检测此基准电压是否变低。也可以询问厂家技术人员,看一下是否从软件上能不能修改。
另外,测一下输出电压,有什么变化,50Hz时电流减小这么多,不大对头啊。感觉还是相关参数设置的可能性较大噢。

网友B:
楼主可以恢复一下出厂值试试

网友C:
不用看了就是变频器故障,37KW电机只要转起来空载电流也不可能5A这么小,是变频器显示的吧?

网友D:
电机能转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频率翻倍的原因是不是频率增益不对啊。另外显示5A,会不会是这个机型有电流显示较正功能,需要在正常运行时卡输出电流(表测实际值),通过调整百分比来调显示电流,这种情况一般是恢复出厂值后才会发生,比如我这儿的机器就有这个功能,有一路电流检测用的是1:2000的电流互感器,对过载报警和显示电流起作用,对短路接地过流不起作用的。机器出厂值后显示电流都是50A以内,对不同功率的机器按照额定电流值大概设置较正值就能正常使用了。要精确的话就是用电流表一边卡,一边较。。
 对于楼主的机器,我不熟悉,仅供参考哈,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