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7):
气动流量调节阀的选型

  根据使用要求选型气动流量调节阀由阀芯和阀体(包括阀座)两部分组成,按不同的使用要求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其中气动薄膜调节阀主要有气动直通单座阀、气动笼式套筒调节阀、气动三通调节阀、气动双座调节阀和气动高压角式调节阀。

  气动直通单座阀泄漏量小,流体对单座阀芯的推力所形成的不平衡力很大,因此直通单座阀适用于要求泄漏量小、管径小和阀前后压差较低的场合。

  气动直通双座阀阀体内有上下两个阀芯,由于流体作用于上下阀芯的推力方向相反而大致抵消;所以双座阀的不平衡力很小,允许阀前后有较大的压差。但由于阀体内流路复杂,用于高压差时对阀体的冲蚀损伤较严重,不宜用于高粘度、含悬浮颗粒或含纤维的介质。此外由于受加工条件的限制,双座阀上下两个阀芯不易同时关严,所以关闭时泄漏量大,尤其是在高温或低温的场合下使用时,因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同,更易引起严重的泄漏。

  气动角式高压调节阀阀体为直角式,流路简单、阻力小,受高速流体的冲蚀也小,特别适用于高压差、高粘度和含悬浮物颗粒状物质的流体,也可用于处理汽液混相,易闪蒸汽蚀的场合。这种阀体可以避免结焦、粘结和堵塞,便于清洁和自净。

  根据安全性选型气动流量调节阀有气开阀和气闭阀两种形式。根据不同生产工艺上的安全和使用要求考虑,当信号压力中断时调节阀处于打开或关闭位置,对工艺生产造成的危害性大小而定。如果阀门处于关闭位置时危害小,则选用气开阀,信号压力中断时,使调节阀处于关闭位置,反之,则选用气闭阀。

  气动流量调节阀流量特性在自控系统的设计过程中选择气动流量调节阀应着重考虑流量特性。

  典型的理想特性有直线流量特性、等百分比流量特性(对数流量特性)、快开流量特性和抛物线流量特性四种。

  直线流量特性在相对开度变化相同的情况下,流量小时流量相对变化值大;流量大时,流量相对变化值小。因此,直线流量调节阀在小开度(小负荷)情况下调节性能不好,不易控制,往往会产生振荡,故直线流量特性调节阀不宜用于小开度的情况,也不宜用于负荷变化较大的调节系统,而适用于负荷比较平稳,变化不大的调节系统。

  百分比流量特性的调节阀在小负荷时调节作用弱,大负荷调节作用强,它在接近关闭时调节作用弱,工作和缓平稳,而接近全开时调节作用强,工作灵敏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调节品质,因此它适用于负荷变化较大的场合,无论在全负荷生产和半负荷生产都较好的起调节作用。

  调节阀口径的选择应根据已知的流体计算出所要求的流量系数CV,再根据产品技术参数表选取合适的调节阀口径。在计算CV时要注意液体、气体、水蒸气和其它蒸气的区别。

网友A: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集贸易、技术、服务于一体,引进世界各国名牌传动及自控工业器材,以满足国内工

业自动化日益增长之需求。 公司在专营工业自动化器材基础上,不断为国内客户提供高质素光机电产品

,特别是日本自控及传动器材,报价及供货迅速,同时还根据客户技术要求,承接各类生产线、专机设计

、制造。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Parker派克?汉尼汾华南地区授权代理。
1. 执行器:直线气缸、摆动缸、分度台及气马达、气动手指。
2. 方向控制阀:电磁阀、气控阀和机阀、流体阀。
3. 气源处理元件:三联件、过滤器、油雾器、减压阀、过滤减压阀、电子比例阀、附件。
4. 真空元件
5. 逻辑元件
产品优点:质量高,密封好,使用寿命长,耐磨损,而且派克在全球供货。
应用领域:食品、医药、化工、电子、电容、机械等行业。

详情请咨询广州嘉铭工业器材
联系人:许先生

网友B(2013-10-20):
总结的不错,就是理论性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