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7):
我们厂里的压力机设备在PLC控制工作时有时候运转不正常,会不会是控制柜内信号干扰的问题
,而且压力机设备在验收时,打不出力来,是怎么回事,检查了电路都没什么问题,控制电机的变频器参数也没错,PLC程序都是一样的没错

网友A:
压力机是液压的吗,

网友B:
哎 ,,现场的东西,真的事说不清楚,有些事情你什么说别人都不相信,还是自己慢慢摸索吧

楼主:
不是液压的,电动螺旋的,用PLC控制

楼主:
我们的电机在开始输出时是控制转速,到快要与工作台靠合时采用转矩控制,这是怎么做到的啊,利用编码器给的变控制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机在开始输出时是控制转速,到快要与工作台靠合时采用转矩控制,这是怎么做到的啊,利用编码器给的变控制信号
应该是从开始输出到快与工作台结合时距离是一定的,然后编码器的总脉冲数也是一定的,总脉冲数到了以后给变频器信号从转速控制切换到转矩控制

楼主:
变频器能控制电机由转速变为转矩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能控制电机由转速变为转矩吗?
当然可以。用一个控制开关量连接内部的转换参数,转速控制和转矩控制可以在线自由转换。没有问题的。当然,变频器要有这种功能才行。

网友E:
请问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国产的很容易干扰,特别是和变频器靠在一起。

楼主:
其实什么牌子倒是其次,因为在一个电柜中既有强电又有弱电,相互之间必然会有影响,就是看怎么避免减小。

网友F(2013-08-23):
信号线用屏蔽线,跟动力线分开。

网友G:
干扰的问题非常麻烦。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动力线和信号线尽量分开布线。
2.信号线用屏蔽线并单端接地。
3.把安全接地和屏蔽接地分开。
4.试着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也有一定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