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杆电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2-06-27):
现有一炭材筛分电动扇形阀,其实就是个推杆电机的正反转,阀门打开碎料出来,限位停止。但是今天就地无法启动,排查后
 接触器完好,电源三相380,各触点完好,电机也是好的。到PLC端,按下启动,有输入,没输出,因为才开始学习,就无法进一步去处理了,想来此寻求帮助并且学习。请各位师傅来指教并能给与提醒,再次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是不是推杆电机的位置反馈信号没传到plc来,你检查看看

网友B:
到PLC端,按下启动,有输入,没输出

是不是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才能输出

楼主:
我晕,PLC里没有这台电机的程序(是安装单位宁德)....今天写进去了。。谢谢大家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显示有限位信号了

网友A:
还有这样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