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模块FX2N-32ER输入端子接线问题

楼主(2012-06-27):
各位高手:
请看图片,小弟弄不清楚的是
输入端子上有火线和零线的端子,也有24+,com的端子,这到底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A:
LN是接外部电源,24V是连接内部的电源,接出来的电源,提供给输入等用

网友B:
火线和零线的端子是给模块的电源,24+,com的端子是模块里面提供给外面的电源,24V电源可以供给一些24V的传感器使用

网友C:
L接相线、N接另线(220V),24+、com为提供给扩展模块用的电源;如:PT与CT等。

网友D:
FX2N-32ER是自带电源的扩展单元;
可以向外提供DC24V电源;
L、N接到AC220V上;

网友E:
L接相线、N接零线(220V),24+、com为PLC内部电源接口,一般可以供给光电传感器等小负荷的电源,但不可供给给大负荷使用,以免烧毁内部电源!

网友F:
看说明书吧,上面也都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