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一个作业,希望能坚持下去。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2-06-27):
,因为我是修电机的,很多时候都要给别人修电路,还是好好的学学吧,这是我的第一个作业,希望师傅们多提意见,谢谢

楼主:
是不是做维修电工,什么电路都要记在脑子里啊,能不能去维修的时候像老板要维修设备的图纸啊

网友A:
看到过这种图很多次,总感觉有问题,如果三根线是380V,那么出来的控制电路两线之间电压也是380?会不会不太安全?是不是接零比较好?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B:
维修时候肯定得有设备图纸了,没设备图纸还不如直接干掉重新再接线

楼主:
你说的是接220的吗,一根380V和一根地线?

网友C:
有了第一个,就好办了,就可以进一步学习。
做维修电工久了,会对经常面对的设备熟悉,就会不需要电路图;
对于不熟悉的设备,应当先查阅图纸,可以平时自己收集、也可以向用户查询,等。
另外,注意与操作工等的配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这种图很多次,总感觉有问题,如果三根线是380V,那么出来的控制电路两线之间电压也是380?会不会不太安全?是不是接零比较好?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接的?
有问题?380和220有区别吗?都不是安全电压?难道是380比220安全?应该是看继电器线圈电压选择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这种图很多次,总感觉有问题,如果三根线是380V,那么出来的控制电路两线之间电压也是380?会不会不太安全?是不是接零比较好?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接的?
控制电压用380V还是220V都一样,本人在设计此类电路时偏爱用380V,其有一个优点是当缺相时自动跳接触器的概率有2/3。而220V只有1/3概率跳接触器。

网友F:
这个电路很实用的,基本空压机上都用到这个电路。

网友G:
祝福楼主成功!

网友H:
现在星三角的也就是主回路用的比较的多,2次回路都是plc了,现在像空压机,冷水机都有加载挡了,

网友I:
嘿嘿,不用这种软线,那样布线才好看。

网友J:
哈哈,不错楼主,继电器电路蛮用脑子的哦。

网友K:
上面好像有人说把地线当零线用  如果有漏电开关的话可以实际试试

网友L:
感觉星角启动用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网友A:
同等条件下,电压高不更危险么?

网友M:
控制回路加装隔离变压器!一切OK!

网友N:
软启动能不能解决 星三角启动 这个问题呢?

网友O:
上学时接的这个电路!感觉那时是不知者无罪,控制电路直接接380!现在想想好害怕啊,还在自己的接好后星期天帮同学接好通电试车!要现在,打死我也不干这危险的活了!至少也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P:
控制回路最好是220V的吧,两根相线出来接隔离变压器比教好。

网友Q:
有时候是现场改造,没有零线可用,加变压器增加成本。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维修时候肯定得有设备图纸了,没设备图纸还不如直接干掉重新再接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O:
上学时接的这个电路!感觉那时是不知者无罪,控制电路直接接380!现在想想好害怕啊,还在自己的接好后星期天帮同学接好通电试车!要现在,打死我也不干这危险的活了!至少也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这个:现在我依然选用380
做实验?

网友T:
通常控制柜里是有220v电源的,再特殊情况下用380v的。

网友U:
路过.学习了.不多说.

网友V:
其实这个电路还不完美,想一想如果KMY线圈断线会产生什么意外?

网友W:
灵活运用,举一反三

网友X:
如果用低电压控制会好点吗?

网友Y:
这么小的接触器,一般星 三角启动都针对相对大功率的电机,至少也十几个千瓦。而且星型启动接触器三分之二功率足够,走线也不够规范。做事要认真。

网友Z(2012-09-01):
我也是噢,互相帮助哦,QQ1325395007

网友AA:
走线不规范,学习电路还可以,做产品没人敢要。机床控制电路控制电压380V很常见,如果使用220V控制电压需要380V/220V控制变压器供电取得220V控制电压。

网友AB:
KMY线圈断的话。经过延时后直接三角形启动了。相当于直接启动了

网友AB:
控制电路用380伏很多的。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是接有遥控的时候大家多注意安全

网友AC:
我也是修电机出身呀!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