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气动流量调节阀分为气动直行程流量调节阀和气动角行程流量调节阀;

  气动流量调节阀是气动单元组合仪表中的执行单元。可改变流体介质(液体、气体、气液混合体、蒸汽)的流量,从而达到对介质的压力和流量等工艺参数的调节。

  气动直行程流量调节阀主要有:

  气动单座流量调节阀:采用顶导向结构,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动作灵敏、流体通道呈S流线型、压降损失小、阀容量大、流量特性精确、拆装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等介质,工艺参数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特别适用于允许泄漏量小阀前后压差不大的工作场合。

  气动双座流量调节阀:采用双导向结构,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动作灵敏、阀容量大、流量特性精确、拆装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蒸汽等介质,工艺参数加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特别适用于允许压差较大,而允许泄漏量也较大的不是很清洁的介质场合。本系列产品有标准型、波纹管密封型、夹套保温型等多种品种。产品公称压力等级有PN10、16、40、64;阀体口径范围DN20~300。适用流体温度由-200℃~+560℃,其范围内多种档次。泄漏量标准有II 级或IV级。流量特性为线性或等百分比。多种多样的品种规格可供选择。

  气动套筒流量调节阀:是-种压力平衡式调节阀。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总体结构紧凑、重量轻、稳定性好。流体通道呈S流线型、压降损失小,允许压差大,噪音小,流通能力大。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等介质工艺参数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特别适用于流量大,压差大,泄漏量要求不高的场合。

  气动三通流量调节阀:采用圆筒型薄壁窗口形阀芯导向,不同于柱塞形阀芯的衬套导向。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体积小、拆装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等介质,工艺参数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适合于把一种流体通过三通阀分成二路流出或是把两种流体经三通阀合并成一种流体的场合。

  气动高压差防空化调节阀:该阀具有全新的降压节流原理,独创的内部结构,它解决了大型电厂及其他行业与液体、蒸汽和气体的高压差、高流速相关的控制难题,例如:空气气蚀、冲刷、振动和流量特性畸变等。高压差调节阀可选配多弹簧气动薄膜式执行机构、气动活塞式执行机构或电动执行机构,来满足多种自控要求。特别适用于火电厂各类发电机组减温水控制、主给水泵的最小流量循环阀及锅炉连续排污调节等。经过多个机组投入使用,效果十分理想,是该领域中更新换代和进口替代的理想产品。

  CV3000系列:从独特的流体分析中产生的S形构造阀体,能够抑制因流路形状复杂而产生涡流以及因流路忽然扩大而引起复杂不规则流动等现象,从而带来高效率的介质流动,另外,笼式阀中的导流翼能将套筒周围产生的不稳定流体高效率地导入套筒中,由于这些特点,使CV3000系列调节阀与原V系列调节阀相比具有CV值增加30%,另外可调比从30:1扩大到50:1(加附件可达75:1),因而可以用于更广范围下负载变动的控制。

  气动角行程流量调节阀主要有:

  气动V型流量调节球阀:适用于工作温度≤200℃的各种管路上,用于调节管路中介质的压力及流量。选用不同的材质,可分别适用于水、蒸汽、油品、硝酸、醋酸、氧化性介质、尿素等多种介质。由于阀芯和阀座之间是无间隙回转,所以具有很大的剪切力及自洁性能,尤其适用于含有纤维性或有微小固体颗粒的悬浊液及固态颗粒状的控制。因此本产品可广泛用于石油、化工、造纸、电力、冶金、制药、环保等工业部门的自控系统。

  气动偏心半流量调节阀:气动偏心半球阀阀体和阀芯回转中心(即阀杆轴线)与阀芯的密封球面的几何中心偏置一个径向尺寸,还与阀座密封面在阀体通道轴线上有个偏置尺寸,密封副为金属-金属外力作用下接触,调节阀依靠两个偏心实现自锁关闭,偏心的合理选配使得自锁角小于摩擦角,自锁角选的太小关闭容易,开启特困难,角度选大了,虽然开启力小,但关闭力矩迅猛增加,试验台的反复试验,确定两个搭配合理的偏心量至关重要,可靠的自锁性能确保其密封严紧。这是气动偏心半球阀的核心技术,从结构原理通过制造手段去实现最佳密封而言,球阀、蝶阀、闸阀、截止阀等确有逊色。

  气动O型切断球阀:该系列产品传动效率高﹑推力大﹑密封性能好,额定流量系数大﹑零件互换性好等特点。系列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制药﹑冶金﹑轻纺﹑造纸﹑污水处理等生产部门的气体﹑液体输送管道中介质的切断或开启,满足工况要求。气动“O”型切断球阀采用气缸活塞式气动执行机构或电动执行机构,“O”型切断球阀的球形表面采用特殊工艺进行硬化处理,使其表面平滑耐磨,阀座及密封材料采用耐高温﹑耐磨损的碳纤维材料制成,产品结构精巧合理,该系列切断球阀有气动活塞式“O”型切断球阀和电动“O”型切断球阀两种;该系列产品公称压力等级PN(Mpa)1.6﹑4.0﹑6.4;阀体公称通径范围DN(mm)15~300;泄漏量标准有Ⅳ级﹑Ⅵ级;阀芯转角90℃,流量特性有直线\等百分比.多种品种规格可供选择.

  气动三偏心蝶阀:采用三偏心多层次金属密封结构,无机械磨损,可达到零泄漏,有优良的双向密封功能,是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食品、医药、给排水、气体输送等不同介质的管路上作调节流量、截断或接通流体的最佳装置。

  选用不同的材质,可分别适用于水、污水、海水、空气、蒸汽、煤气、可燃气体、腐蚀性介质、油品及食品等介质,最高工作温度可达600℃。

网友A: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集贸易、技术、服务于一体,引进世界各国名牌传动及自控工业器材,以满足国内工

业自动化日益增长之需求。 公司在专营工业自动化器材基础上,不断为国内客户提供高质素光机电产品

,特别是日本自控及传动器材,报价及供货迅速,同时还根据客户技术要求,承接各类生产线、专机设计

、制造。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Parker派克?汉尼汾华南地区授权代理。
1. 执行器:直线气缸、摆动缸、分度台及气马达、气动手指。
2. 方向控制阀:电磁阀、气控阀和机阀、流体阀。
3. 气源处理元件:三联件、过滤器、油雾器、减压阀、过滤减压阀、电子比例阀、附件。
4. 真空元件
5. 逻辑元件
产品优点:质量高,密封好,使用寿命长,耐磨损,而且派克在全球供货。
应用领域:食品、医药、化工、电子、电容、机械等行业。

详情请咨询广州嘉铭工业器材
联系人:许先生